位置检测:一个直径1.5厘米的圆形分成10等份~~~

楼主(2011-05-12):
一个直径1.5厘米的圆形分成10等份,圆形匀速旋转,如何用和它十分之一大小的固定的扇形检测每份的位置呢?两者相距3毫米左右.
     本来想着用测速的小霍尔传感器和磁铁进行检测呢,发现霍尔传感器这样子还是太大了,主要是圆太小了,有高手指点一下用什么方案呢?

网友A:
上面可以贴东西?  贴条纹纸用很窄光反射?

网友B:
加一个齿轮,然后带动另一个大轮子,机械放大一下。或者象楼上说的用色标光电检测

网友C:
最好讲讲应用背景

网友D:
很简单。

绝对位置型光电编码器原理知道吗?

你就按照那个去做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太复杂的方式哦。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建议,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