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下这个图啊求大神!!1

楼主(2011-05-12):
(图片)

网友A:
你想得到什么答案

网友B:
74HC165 概述
  74HC165是一款高速CMOS器件,74HC165遵循JEDEC标准no.7A。74HC165引脚兼容低功耗肖特基TTL(LSTTL)系列。
  74HC165是8位并行读取或串行输入移位寄存器,可在末级得到互斥的串行输出(Q7和Q7),当并行读取(PL)输入为低时,从D0到D7口输入的并行数据将被异步地读取进寄存器内。
  而当PL为高时,数据将从DS输入端串行进入寄存器,在每个时钟脉冲的上升沿向右移动一位(Q0 → Q1 → Q2,等等)。利用这种特性,只要把Q7输出绑定到下一级的DS输入,即可实现并转串扩展。
  74HC165的时钟输入是一个“门控或”结构,允许其中一个输入端作为低有效时钟使能(CE)输入。CP和CE的引脚分配是独立的并且在必要时,为了布线的方便可以互换。只有在CP为高时,才允许CE由低转高。在PL上升沿来临之前,不论是CP还是CE,都应当置高,以防止数据在PL的活动状态发生位移。

74HC165 特性
  • 异步8位并行读取
  • 同步串行输入
  • 兼容JEDEC标准no.7A
  • ESD保护
    • HBM EIA/JESD22-A114E超过2000 V
    • MM EIA/JESD22-A115-A超过200 V
  • 温度范围
    • -40~+85 ℃
    • -40~+125 ℃

74HC165 参数
74HC165 基本参数
电压 2.0~6.0V
驱动电流 +/-5.2 mA
传输延迟 16 ns@5V
74HC165 其他特性
最高频率 56 MHz
逻辑电平 CMOS
功耗考量 低功耗或电池供电应用
74HC165 封装与引脚
SO16, SSOP16, DIP16, TSSOP16

8 位移位寄存器(并行输入,互补串行输出)
简要说明
    当移位/置入控制端(SH/LD)为低电平时,并行数据(A-H)被置入寄存器,而时钟(CLK,CLK INH)及串行数据(SER)均无关。当 SH/LD为高电平时,并行置数功能被禁止。
    CLK和CLK INK在功能上是等价的,可以交换使用。当CLK和CLK INK有一个为低电平并且SH/LD为高电平时,另一个时钟可以输入。当CLK和CLK INK有一个为高电平时,另一个时钟被禁止。只有在CLK为高电平时CLK INK才可变为高电平。
引出端符号
CLK,CLK INH      时钟输入端(上升沿有效)
A-H             并行数据输入端
SER              串行数据输入端
QH               输出端
QHn              互补输出端
SH/LD            移位控制/置入控制(低电平有效)

网友C:
看样问题解决了,9脚干嘛那样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