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指令执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1-05-12):
系统时钟sysclk已设置为72MHz,做了一个试验,在程序中有以下的代码
GPIOB ->BSRR = GPIO_Pin_14; //PB14 = 1
GPIOB ->BRR = GPIO_Pin_14;   //PB14 = 0
用示波器测量PB14,发现高电平持续时间为8个sysclk,然后将代码改成如下
GPIOB ->BSRR = GPIO_Pin_14;
__disable_irq();
__disable_irq();
__disable_irq();
__disable_irq();
__enable_irq();
GPIOB ->BRR = GPIO_Pin_14;
中间增加了5条单周期的16位指令,再测量PB14,
发现高电平持续时间变成18个sysclk,增加了10个sysclk,这是为何呢?哪位高人能解答下吗?

网友A:
先说说你的分析和结论,然后别人才好评判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按我的理解,增加了5条单周期指令,高电平持续时间应该只增加5个sysclk才对,但实际却增加了10个,岂不是执行一条单周期指令要2个时钟周期?

网友B:
指令从FLASH读出来一般都要2个时钟周期,我估计的

网友C(2014-03-11):
这个是不是和流水线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