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个电路:解调有38K载波的信号。

楼主(2011-05-13):
做一控制系统,有一部分信号控制信号是通过38K载波进来的,用示波器看都很正常,但不知如何将38K载波去掉把信号解调出来。请高手帮忙,谢了先!

网友A:
软件解码

网友B:
这也是问题,简单加个提取载波的滤波器就行了

网友B:
提取载波一般用窄带滤波器.去掉载波一般用单边带滤波器www.wylbq.com

网友C:
38KHz正好是红外遥控用的载波频率,可用红外遥控接收芯片解调,当然,如果系统中有处理器,用软件解调也行,另外,还可以用LM567进行解调。

楼主:
谢楼上各位,我试试。

楼主:
关于LM567调试问题:
依网上得相关资料,没能调试成功。
主要是f0不知是哪个公式对,有两个版本,都试了,不行。其一:f0=1/(1.1RC),其二:f0=1.1/(RC)
再有就要资料上说要设置带宽BW:这个不知怎么确定合适,因为输入信号幅值变化比较大。
我的是38K载波的方波信号。

网友D:
不知如何将3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