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稳压及负电压的产生

楼主(2011-05-13):
现在要将12V的输入电压进行稳压,然后输出正负12V,不能用DC-DC模块,电流要大,因为要给15路的信号放大和滤波电路供电,谁有好的方法啊?正负12V的电源一个芯片产生也可以,单独产生也可以。

网友A:
这个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行,输出电流太小了,要100m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输出负载电容太大了,满足不了本安要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将12V的电压通过一个升压芯片,产生24V的电压,然后在24V输出端通过两个大电阻串联,两电阻中间接地,这样来产生正负12V的电压,可行吗?谢谢!

网友C:
lm2596
接成正转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