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层板!

楼主(2011-05-13):
用protel99se设计多层板,如果用两个中间信号层(所有的板层都走模拟和数字电源)代替内部的电源层和地层,
效果如何?:handshake

网友A: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

网友B:
1:关键信号的处理,回路(参考平面的完整性)。
2:阻抗是否有要求。

如果硬是要换,建议电源层走些线,地层保持完整(关键信号走在参考地层)

楼主:
多谢回复!:handshake

在使用内部电源层的时候需要分割成很多块,查错时提示许多Warning - Connection to overlapping split planes
很麻烦!

另外自动布线用pads2005  比 protel99se效果好吧!?
我正在用。

网友C(2011-09-10):
LZ可以的,我刚做的4层板子就是这样做的,效果还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