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使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昨天装了Keil C51,调试程序的时候,出现了个怪问题,假如打断点后烧写,然后运行,就会卡机。假如烧写后,打断点运行还是会卡机。只有一种情况不卡机,就是去除所有断点然后烧写,然后直接运行,这样不卡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再stop打断点就能正常调试,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请各位大侠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换一个KEIL版本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野之狼的关注,我用的uvision4,待会儿我看看3看看

网友B:
XP用的4版本,WIN7可以吗?

网友C:
我猜是驱动不匹配 仿真器不大可能坏 看看有没有仿真器固件复位工具 复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吧,我就是keil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