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1-05-13):
用MAX3232做电平转换,电脑连接usb转串口线,用STC-ISP V488下载程序,总是下不进去,上电以后仍提示给CPU上电。
单片机没有接晶振,使用内部RC振荡器。复位电路为10UF的电容与电源相连,9.1k的电阻与地相连。

楼主:
需要将单片机默认的波特率与串口的波特率设置成同一数值吗?如何设置

网友A:
下载软件有3种版本,互不兼容。你要试试3.5版本,还有5.不知道什么的版本。

网友B:
建议检查STCISP 的芯片设置选项,然后检查外围电路和串口线部分。
觉得STCISP的通用芯片下载是兼容的啊,除了新的15F系列的某些版本需用专门的ISP软件。。。

楼主:
我的电路连接如附件中的图。MAx3232的11TXD与单片机的3相连,12RXD与单片机的2相连。单片机的P1口输出与MAX262相连,但写程序时MAX262没上电,不会有影响吧

楼主:
将12和11短接,用串口助手调试,发送数据后能够接收到数据

网友B:
保证单片机是选了"内部RC震荡"的,检查最小系统是正否工作。检查STCISP界面的第4步【选项】各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或换另一片新的STC12C2052来尝试,如其他正常的ISP一定会成功!

附DS的ISP图(其实STCISP的都一样!

网友C:
如果没有外置晶体,要求MCU必须已经配置成使用内部RC振荡器,否则会无法编程。

网友D:
STC的程序下载问题很多人都碰见过,不是你的错,很大程度上是STC的错。

网友E(2013-11-10):
我的STC12C2052AD也不能下载,头大呀。老是停在那里“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检测不下去也不懂得退出,也没有提示啥问题。对调了RXD和TXD也不行。郁闷呀。真后悔选择了STC来做这个案子,现在PCB也回来了,他娘的程序下载不了。真不爽!号称国产最牛的芯片就不能让人省心一点吗?

网友:
使用内部rc stc下载需要设置一下的 具体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