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电流能否在PCB上走

楼主(2011-05-13):
请问各位nA级的电流能否在pcb上走?

楼主:
哪位指导一下

网友A:
皮安,飞安,也能走,看你怎么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nA都不能走,能走uA和mA吗?

网友C(2011-09-28):
彭老是对的!

网友D:
反正我是不敢在PCB上面走的。都是飞线或者加特氟龙接线柱。
一开始不知道微电流的厉害,后来用酒精清理了一下PCB,马上几百个pA的漏电就来了。

网友E:
可以走,但精度要求高的场合,或者更小电阻的场合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
-----周围布线不要有较高电压的
-----采取等电位保护布线
-----等电位屏蔽线,可以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多次穿孔的(以防板子中间漏电),而且保护线要裸露,即不覆盖阻焊层,这样就可以避免表面漏电
-----周围不能有强的干扰,毕竟这种布线不是屏蔽的

网友F:
最好别走,噪声就会把信号淹没,空中走线,或者换很高电阻率的PCB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