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和磁珠两兄弟的差别(转)

楼主(2011-05-13):
看到觉得不错,遂转此与大家分享

      电感跟磁珠应当说是两兄弟,很多人一直认为它们都是“通直阻交”,很容易混在一起。正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其实电感和磁珠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电感的单位是享,型号也是用电感值来命名的,如:GZ2012-100指2012(0805)封装10uH的电感;磁珠的单位是欧,一般磁珠的型号都是用100MHz时的电阻值来命名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电阻值,而不是等效感抗。比如:JCB201209-301,是指2012(0805)封装100MHz时阻值为300欧的磁珠。
  磁珠本身理论上是耗能元件,电感理论上是不耗能的。这是两类元件理论上的最大区别。电感的磁材是不封闭的,典型结构是磁棒,磁力线一部分通过磁材(磁棒),还有一部分是在空气中的;而磁珠的磁材是封闭的,典型结构是磁环,几乎所有磁力线都在磁环内,不会散发到空气中去。磁环中的磁场强度不断变化,会在磁材里感应出电流,选用高磁滞系数和低电阻率的磁材就能把这些高频能量转换成热能,进而消耗掉。而电感则相反,要选低磁滞系数和高电阻率的磁材,以尽可能的使电感在整个频带内呈现一致的电感值。所以,结构和磁材的差异决定了磁珠和电感的本质差异。
  电感主要应用在开关电源以及谐振、阻抗匹配及特殊滤波等场合,而磁珠主要用于防止辐射,对EMC的改善要远优于电感。
  磁珠把高频消耗掉了,而且没有对外的“磁泄漏”,而电感则因为磁材不封闭,会把大量的高频信号传到外部空间,引起EMI问题...

网友A:
收藏先,以后用到再研究下,谢谢楼主

网友B(2011-08-18):
讲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