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运放AD620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1、输入信号差值超过一定范围后,AD620放大,导致AD620饱和
    不知道这样情况频繁发生的话,对620是否有影响,对电路可靠性是不是一种隐患?
2、为防止620饱和,输入两端加二极管,限制输入信号范围过大,但同时有个问题,
    二极管截止的时候,也有一定电流流过,这个电流能小到什么级别?担心影响电路,
   毕竟还是有电流的。二极管跨接的两支路电流1毫安以下。
  二极管截止时电流会有影响吧

网友A:
输入穿2个电阻,AD620内部有钳位二极管,好像最大电流为6mA。

楼主:
AD620前面是桥式电路,现在担心的是 桥式电路输出2端 跨接二极管 会影响桥式电路 。
你的意思是 桥路输出  接电阻 然后再跨接二极管 ,然后进620 ?

楼主:
你意思是这样?

网友B:
运放线性工作时,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一般在数mV以下,二极管通过的电流极小,完全可以不计。
在两输入端之间并联二极管,不能防止运放饱和。二极管尚未导通,运放往往已经饱和了。
运放饱和,只要输出电流不超过允许值,对运放并无损害。
要运放永不会进入饱和,应该在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接稳压管或二极管来实现。

楼主:
仪表放大器ad620 应该不属于运放吧
输入端不符合虚短。

如何阻止AD620输出饱和呢?
因为输入存在差值,而且还放大一定倍数,输出肯定会有饱和的时刻存在,想拒绝这种现象

网友C: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A:
两个二极管去掉.Ad620内部有钳位二极管,好好看手册

网友D:
AD620允许最大的输入差分电压: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V
范围很宽,lZ的电桥应该不会超出这范围吧

楼主:
大家没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不是担心输入差分电压超过输入范围。
我是不想 输入电压差值过大,导致放大之后,放大器输出总是处于饱和。

我大部分时间可能输入电压差值过大,而我最关心的是输入差值不大的时候。

网友E:
要运放永不会进入饱和,应该在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接稳压管或二极管来实现。
--------------------
这句话怎么理解的啊

楼主:
这是仪表放大器,应该不能用12楼得办法吧,运放可以用这方法阻止饱和

网友F:
运放饱和,不会对运放造成应力损坏。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只要AD620的饱和输出不损坏/不影响后续电路工作就可以。

楼主:
哦,谢谢mmax了。看来我的多虑了,放大器饱和就饱和吧,不管了。
还有3个问题:
1、饱和输出无非就是有个最大电压值, 什么情况会影响后面电路呢? 我只知道加这个最大电压值,后面电路可以承受,这样就可以认为 对后面电路无影响?
2、看到有些放大器还是输出端和输入跨接稳压管,防止饱和,但感觉没什么意义,不知道何情况有意义
3、有一种说法是 放大器饱和会产生阻塞,所以加防止饱和电路。 微分电路。
   阻塞了,放大器就不能再恢复回来了?

网友B:
15楼:
运放饱和,引起的最大问题是退出饱和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此即“有一种说法是 放大器饱和会产生阻塞”的意思。
阻塞了,不是不能恢复,是恢复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运放开环工作时的带宽是很小的,例如LM324这类运放,开环带宽仅7~10Hz,OP-07也差不多。闭环工作时有较大带宽,那完全是负反馈的作用。运放进入饱和,意思就是此时负反馈不起作用,和开环工作是一样的。所以带宽很小,即速度很低。
恢复时间最长的,可能是斩波自稳零运放,达到秒数量级。

网友G(2011-06-21):
我做激光测距,也想用这个芯片呢,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