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LLC的原边匝数计算

楼主(2011-05-13):
全桥LLC的原边匝数计算公式,大家帮忙看看那一个是正确的?
公式一中的n值是匝比,Vo和Vd分别输出电压值和整流二极管的压降
公式二中的Vin是前端输入电压值390VDC
请问这两个公式那一个是正确的?谢谢

网友A:
前一公式不是用在这里的吧?

楼主:
前一公式原来是用在半桥LLC上面的计算的,我就是不知道用在全桥上面是否合适?maychang你好!是不是后面的公式适合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