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D、S极并联电阻一般作什么用?

楼主(2011-05-13):
(无正文)

网友A:
绝大多数情况,是为了避免焊接时MOS管被击穿损坏。

楼主:
貌似不是的啊,客户是用MOS管做OVP开关,在D和S间并联了两颗1K的电阻,第一次见到,没整明白。

网友A:
3楼:
把图贴出来吧。

网友B:
太多不同的作用了
MOS管的D、S极并联电阻,说不定MOS管是用来短路电阻的呢。
没图,鬼知道为什么

楼主:
各位,图贴出来了。

GS4435 TEST  (67.27 KB )

楼主:
这个MOS管的DS间并电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