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恒流信号源开发

楼主(2011-05-13):
1、信号源输出特性:开路电压为8KV,短路电流为100mA,信号频率为低频(250Hz以下);
2、当负载所带电阻为80千欧以上时,电压为稳定的8KV,当小于80K时,能自动调节其电压值,以实现恒流的效果;
3、能实时显示其产生的电压值和电流值;

具体技术要求和价格,可进一步沟通,如有意向,请邮件至:tlauto8010@163.com

网友A:
这个,找大蚂蚁没有错。

网友B:
谢谢maychang, 如果要求输出0-8000V范围, 还是很有趣的.

网友C:
楼主的这个电源应该给出个具体的精度(在不同的电压大小或电流大小时的可以容忍的限度),负载变化时的响应时间等。还有楼主要把能够承受的价钱标注下,我估计需要200000RMB才能够搞定。

楼主:
这个信号源的精度要求:电压和电流大小均为5%以内,负载变化时的响应时间要求不高,可以到秒级,
对于承受的价格,预算在十万内,具体可以进一步沟通,

网友D:
高压程控电源,我做过不少,因为我们公司的多数设备(产品)都具有高压测试功能,含有程控高压发生器.

高压电源我也是有经验的.

我不跟我欣赏的人抢生意,比如大蚂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各位请注意:
楼主要的电源,输出是交流:“1、信号源输出特性:开路电压为8KV,短路电流为100mA,信号频率为低频(250Hz以下);”。

网友B:
0-8KV输出, 这正是该电源的有趣之处, 这个电源主要玩变压器, 电路只是浮云

网友E:
有没有小体积要求呀,用传统的火牛做法很容易实现呀  我在深圳176528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