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器件及周围滤波电容都是在顶层,改怎么布局

楼主(2011-05-13):
大侠们,帮忙看看啊

图一

图二
图二是图一的某一电源的高亮网络。且这几个电容跟BGA是同一层的,改怎么布局效果好呢??

网友A:
就近接地法则,电容放在BGA背面比较好。

楼主:
图三
图三是另一个电源的网络,这几个焊盘距边上比较近,还好办,滤波电容就近放就可以了。关键是图二的焊盘是在中间,滤波电容离的比较远,滤波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网友A:
难道楼主想双面板把板子布了?

楼主:
板子是八层板,但是是单面贴的

楼主:
图四
我的考虑是如图 四 的布局。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B:
如果太远,电容就摆在离BGA最近的电源通路上。
电源直接打孔接到电源平面或铜皮(铜皮避让可以按最小间距避让,让铜皮完整些)。
图四是最通用的摆法(背面放电容),但是在这种情况不是很理想。你不可能拉出电源线打到电容处打孔吧,还有远离电源入口那一边,是个油瓶。
如果电源IC比较远的话,建议再在BGA电源入口处摆些容量大点的电容。

网友C:
这确实是个挺让人纠结的问题,另外,请问一下,如果说吧电容放在BGA的背面,那么电源连接到电容是直接连接(打孔到背面电容,此时电源先连接到电源平面,再连接到电容),还是将电源平面挖空,然后再连接?

网友D:
当然应该采用图四的分布方法,每个电源脚都有就近的滤波电容。
而且这样分布还有点好处,就是顶层扇出容易些,电容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对于八层板,必然是有完整的电源平面的,所以电容放在顶层还是底层只影响电源线的分布阻抗,很明显放在顶层记录更远,效果更差。所以如果要求高的话最好还是双面贴。

楼主:
回复8楼:“这确实是个挺让人纠结的问题,另外,请问一下,如果说吧电容放在BGA的背面,那么电源连接到电容是直接连接(打孔到背面电容,此时电源先连接到电源平面,再连接到电容),还是将电源平面挖空,然后再连接?”

如果电容放在BGA的背面, 电源先接到电源平面,再连接到电容,走线要很短

网友A:
多层板的电容基本都是就近贴在背面,8层板的成本,多花点贴红胶的成本。

网友E(2012-05-10):
回复 楼主:
这个真不懂耶

网友F:
呵呵,还是在底层好啊

网友G:
底层吧,有空间放下

网友H:
没画怎么难的呢
偶只是来学习的

网友I:
为什么不放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