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匠人,找个人,说说单片机抗干扰的方法。

楼主(2011-05-13):
我做了个单片机系统,控制3个继电器,切换频率不超过300ms,控制几路电压输出,这几路最好几kv,功率很小的,测试时连续高压放电,一放电,显示就要抖,甚至偶尔单片机不工作了。我没有切换电压和没有火花时,单片机工作正常的。
本来以为可以了,现在,干扰成问题了.单片机用STC89c52的,看来干扰也是单片机菜鸟需要了解的。
请匠人阁下,组织专家,会诊看看。
我们感谢了,我也感谢了

楼主:
隔离,怎么隔离,说来听听

网友A:
通过光耦控制继电器,将高压地和单片机的地隔离

网友B:
隔离,布局很重要。

楼主:
大家能不能详细来说这个话题啊,这样说,让菜鸟不易看懂,这个论坛里,各种各样的鸟都有,就是老鸟少,所以大虾以上的,还是支持点吧,别不好意思啊

网友C:
呵呵,这个坛子里有大量老鸟

网友D:
楼主你不贴个你的电路图让大家如何出主意啊??
谁知道你做没做隔离、消弧等处理了吗?泛泛而谈只能浪费大家的时间和你的时间。

网友E:
我来说几句:
    1、布局在一起(在一个线路板上):做了隔离、消弧处理了没有?-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做的。
    2、布局不在一起(不在一个线路板上):做了隔离、消弧处理了没有? 加屏蔽。
    再说点,对于干扰,不是什么理论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的。当主要干扰源被你解决了后,次要的干扰就会成为干扰的主要因素,而成为主要干扰。只要所谓的干扰,不管主次,只要被你的系统所允许的时候,那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再问一下: 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你采用的哪些方法去解决? 别说你什么措施都没有实施过,就来问这样的问题吧?! -那我要晕倒了。

楼主:
单片机系统部分,我用光耦隔离了,这样外界与系统应该没有“电”的联系。
把继电器部分安排在另一块板子上。
干扰源是解决不了了,肯定有的,电弧。高压电弧。就看看怎么解决了。
电容我也加了,不过我实验的时候我用的电源不是太好,手机充电器的。
现在,我想想,抗干扰也很重要,所以来论坛,听听以版主程序匠人为首的高手的赐教,教过我们几次了,我们就能进步点了。电弧干扰我看看,还是挺多的。

楼主:
抗干扰,这个主题,对用单片机做工业控制的人群来说,是挺关键的。但我发现,这个论坛,很少有人,愿意来解这个惑,看来,这个中国的特色教育,还是还欠好点。

网友F:
一定要有图有真相

网友G:
基本上,干扰是通过电源和地线窜入。隔离的目的是隔离电源,实现相对独立的电源与地,避免一个系统的电流电压变动冲击cpu系统。
而系统抗干扰的第一要素是:设计良好的电源;
第二是:设计良好的电源;
第三是设计良好的电源。
设计良好的电源意味着,外部交流电源的变化不会导致 cpu 直流电源抖动,外部的冲击不会在 cpu引脚的电源和地线产生高频毛刺。

网友H:
呵呵,如果切换的过程中产生火花,上述的方法都很难奏效的,无论光耦的隔离还是变压器隔离,隔离两侧的距离都太近,无法取到好的效果!楼主可以自己绕个磁环,让信号从一个抽头进去,从另一个抽头出去,这样正常信号通过是就跟正常导线一样没什么没问题,但是火花耦合的高频信号就会被衰减掉,两根抽头可以直接焊接在板子上,这样也许会好一点!

楼主:
大家讲得挺好,我一开始,把系统部分电源地,和输出电压地连接了,断了,好了点,不过有时候,还是时间值要跳了,突然变成0,后来,我用3节干电池给单片机系统部分供电,发现好很多了,只有数码管中,有很小的跳动。我的测试环境是,把高压,对地,放火花。实际当中,常常也会出现这种环境。
现在,我就是电源怎么做, 这个电源确实也重要。还有,就是 16楼  所说的,能不能详细说说,让我可以试试。
说明:我现在搬走,是万能版,用导线连接起来的,导线不长。看门狗没有加的,但是,我发现,STC这个单片机,自己好像能复位保护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