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1-05-13):
电路描述:
前端是阻容降压提供电源,通过MC34063降压提高效率。
阻容降压采用全波整流,电容为0.47UF,稳压到24V。
MC34063电容CT为150pf(实测频率为66KHZ),电感L为660uH.
负载电流需要60mA,电压3.3V。

问题:
在接入负载上电时,电压不能达到3.3V,只能在1.0V-2.0之间。
在不接入负载上电,等电压到达3.3V,在接入负载。能够正常运行。

不知道原因所在,请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俺以前做电源维修的时候碰到MC34063遂甩之,因为曾看见公司9年前的电路图用的是MC34063!

楼主:
关键它价格比较便宜,不然我也不要它。

楼主:
有好的芯片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凌力尔特公司的一大堆,都是新型的!自己挑去吧!:lol

楼主:
谢谢,那里面的芯片价格很高,搞不定~~有没有便宜又实用的推荐一下

网友A:
这么小功率的?俺还没研究过。:funk:

网友B:
负载功率不够

网友C:
最近一直在烦毕业论文的事情,呵呵,这个网站资料不少啊,谢谢了

网友D:
这个还好,飞思卡尔就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E:
1、先检查34063输入端(阻容降压)电压是否稳定,是否瞬间跌落严重?
2、检查660uh电感直流电阻是否过大?

网友F:
电路设计问题吧?

估算一下,该34063电路 最大输出电流 450mA,  输出电压 +5V~~~

而且还同时并联一个 +3.3V的三端稳压器?

网友G:
估计前端电流本身不大,负载电流太大,拉低了

网友H:
怎么看 你这个是5V的典型电路
Vout = Desired output voltage, |Vout| = 1.25(1+R2/R1)
确实 还并了个IC是啥意思  没焊吗?

网友I:
你这个电路也太乱了,首先用稳压管稳压这个做法的电路通常不能功率太大了。我感觉你这个电源可以这么解释,你电容存的电刚好够你输出的,可以达到平衡。一旦你在电容电压到不了的情况下 34063开始工作,那么你的电源就没办法保证达到你要求的输出电压。只有存满了才到稳态。
一句话,你的电路的输出能力不够。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J:
楼主的电路是双先元件的吧,R45不能用20R,太大啦,如果后级要60MA,在R45上的压降都有1.2V,所以你负载上只有1-2V。你说先上电再接负载没事,不大可以,除非负载没有消耗6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