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CPLD输出固定脉冲

楼主(2011-05-13):
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哪位有好一点的办法

就是给CPLD一个REG里面写一个数 让CPLD某脚输出这么多个脉冲

但是只输出一次

REG应该在何时清零

每次都是写入一个数之后  就输出相应脉冲

这个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CPLD是用数据地址线与MCU连接的   目前想到的是 设计一个使能位  记满200后关掉使能 然后通过下一次的WR来清除REG 及使能复位

网友A:
不知道你要输出什么脉冲,没办法回答你

网友B:
这个办法多了 就是条件啊

用状态机也可以写的

写verilog不能和c的思路相同 要分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