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编程实现字符和二进制的同时接收和命令解析

楼主(2011-05-13):
串口编程实现字符和二进制的同时接收和命令解析???
如何实现,大家给点意见和灵感

网友A:
什么意思?串口接收到的一直都是二进制数据,何来“字符和二进制的同时接收”之说?

网友B:
好像是用C语言的getc()或gets()函数实现的串口字符处理显示,我还没怎么研究,好好看几个例程序就可以了吧

网友C:
什么意思?串口接收到的一直都是二进制数据,何来“字符和二进制的同时接收”之说?
引用 网友A: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