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倍电压衰减

楼主(2011-05-13):
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实现高输入阻抗的电压衰减吗?MAX 25V 到5V ,用运放负端阻抗太低了,仪表放大器负端接地,反馈端接地只能2倍衰减。比较急,希望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单运放,输出用电阻分压。

楼主:
上面错了,仪表放大器反馈端接输出

网友B:
衰减没有叫“倍”的

网友C:
如果怕影响前级,先加电压跟随缓冲,然后再用电阻分压即可,必要时后面再加一级缓冲,这样带载能力也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我为什么没有倍的吗?谢谢坛主!

网友D:
需要多大的输入阻抗呢?直接选用5比1的高阻值电阻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的问题实在让人费解……

楼主:
前级有1M左右负载,需要测前级的电压,阻抗太小不行,想用仪表放大器衰减,只能衰减两倍。

网友A:
9楼:
chunyang在6楼说得那么详细,没看见?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问题已经理解,提供以下解决建议:
1.你可以确定仪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吗(要求器件的一致性要好),如果可以,在放大器的输入端串入一个5倍输入阻抗阻值的精密电阻,再经仪表放大器进行放大或衰减输出。这个方案对前级被测信号影响非常小,但对器件、原件的一致性和精度要求也很高。
2.直接用1只10M的电阻和1只2M的电阻分压,取2M电阻上的电压信号经放大器输出。这个方案对前级影响较大,但对器件的要求大大降低。
这就要你根据测试仪器的精度要求,来决定所选用的方案了。

网友B:
楼主的这个问题已经理解,提供以下解决建议:
1.你可以确定仪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吗(要求器件的一致性要好),如果可以,在放大器的输入端串入一个5倍输入阻抗阻值的精密电阻,再经仪表放大器进行放大或衰减输出。这个方案对前级被测信号影响非常小,但对器件、原件的一致性和精度要求也很高。

2.直接用1只10M的电阻和1只2M的电阻分压,取2M电阻上的电压信号经放大器输出。这个方案对前级影响较大,但对器件的要求大大降低。
这就要你根据测试仪器的精度要求,来决定所选用的方案了。yuanchsh 发表于 2011-5-14 15:07
这是6:1了

网友B:
前级有1M左右负载,需要测前级的电压,阻抗太小不行,想用仪表放大器衰减,只能衰减两倍。
引用 楼主:
怎么突然 冒出前级有这么大的负载电阻来?

网友D:
回复 网友B:

:lol  不好意思,失误!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我为什么没有倍的吗?谢谢坛主!
引用 楼主:
那你告诉我,衰减5倍到底是衰减到什么程度?
你说成衰减五分之一(1/5)或衰减0.2倍不就成了?!
为什么的问题现在不能回答你

网友B:
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实现高输入阻抗的电压衰减吗?MAX 25V 到5V ,用运放负端阻抗太低了,仪表放大器负端接地,反馈端接地只能2倍衰减。

运放负端阻抗都太低,就应当交待清楚实际情况。不然大家都得做无用功。如果不说明,大家当然要按照电压源来看待。

另外,一般的仪表放大器成品,放大倍数都大于1,想找个衰减的,我个人真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以后请教问题还是上图的好。这是一个电流源,VS  0到10V电流I=VS/RL=(0-10u),就是想测上图的V1电压。

网友C:
测电压直接测就是,楼主到底想干什么?清晰、完整、准确的描述你的问题。

网友A:
17楼:
怎么又成了测量V1电压了?首帖说是把“高输入阻抗的电压”衰减5倍。
图是贴出来了,麻烦你把芯片引脚号标注清楚。

网友A:
实在是太麻烦了。
20楼V1点对地电压怎么测都行,只要测试设备输入电流小于数mA。就算你用最普通的指针万用表,1mA也够用了。
所以,拿两支电阻分压成1/5,只要两支电阻之和够20kohm,就没有问题。

17楼图,用仪表运放INA111就是浪费。

楼主:
V1电压降压后要送到AD测量的,如果初级阻抗不够不行啊,流过1M电阻最小电流要求为1nA(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对仪表放大器的偏执电流要求也高。输出1nA时VS = 1mV,前面仪表放大器失调电压要求也挺高的,不知道把下面的INA121(Vos <0.5mv   Ibc <50 PA  2.5美元)改成INA116(Vos <2mv,  Ibc < 25fA  4.2美元)是否更好点。

网友A:
23楼:
你17楼这个图,用INA111仪表运放,该运放失调指标并不算很高,比它高的运放很多。
后面的测量图,用INA121更是没有必要,除非是钱多烧得慌。
我已经说了:用最普通的万用表测量V1点电压都可以。

楼主:
V1点电压不是用万用表看看就可以了,还要送到AD读出来,到软件里做处理,要做个电路变换成5V以下。前面仪表运放要求Vs 二十几伏以上,失调电压,偏置电流都要低,INA111 失调电压0.5mV max ,偏执电流20pA max,+-18V工作,我找了很长时间TI的,ADI的,MAXIM 的,没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不知道能不能麻烦maychang 推荐一个。INA121用上我就是想利用仪表运放高出入阻抗,当然偏置电流要很小,与1nA相比。

网友A:
25楼:
能够用万用表看看,要送到A/D读出应该更容易。不知道你对A/D的转换速度有什么要求,如果速度要求很低,那么A/D输入阻抗可以很高,V1点电压用两支电阻分压到1/5后直接A/D即可。
代替INA111的运放,我需要找一找。你原图好像没有必要用很低偏置电流的运放(这个我要看着原图考虑)。另外,恒流取样电阻是多大数值?
INA121输入阻抗是很高,但我已经说过,那是浪费,根本没有必要。

楼主:
速度没有要求,用的AD自己的转换速率就很低,如果用两个电阻直接分压的话,那就要比1M大很多才行了,如果小的话电流就不从1M电阻流了,当然降压电路初级输入阻抗越大越好。恒流是利用那个1M电阻实现的,下面的是客户接的负载,不大于1.2M,原理和一般的压控不一样。

楼主:
应该说清楚了,实验的是后INA111老是坏,不管输入怎么样都输出-4v。从开始到现在没这么失落过,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哪位大侠能再给点宝贵意见吗。

网友A:
28楼:
你可能觉得都说清楚了,但我知道,你对这个电路如何工作,是一点也不清楚。
此电路是典型的恒流电路,之所以恒流,并非使用了什么非线性元件,而完全是靠反馈实现的。
在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二章第二节,讲得非常清楚。
看完这本书的这一节后,你就会明白:不必使用INA111这样的仪表运放,如果想测量你图中V1那点电压,直接测量就是了,要衰减,电阻分压即可。

“哪位大侠能再给点宝贵意见吗”
上面提到的那本书,好好看看,这就是我的意见。

网友A:
有可能还要看看INA111内部电路。INA111内部已经把恒流电路所需要的几个电阻做进去了,匹配程度很高。

网友E(2015-08-24):
引用 楼主:
以后请教问题还是上图的好。这是一个电流源,VS  0到10V电流I=VS/RL=(0-10u),就是想测上图的V1电压。 ...

楼主这个图是使用什么软件画的?好像是TI的一个电源软件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