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
请问这个颜色代表违反了PCB的规则吗? 我设置的最小线宽1mil,最大50mil,它现在只有15mil,怎么也会出错呢? 我图上的线宽为15mil,孔径为19mil。

楼主(2011-05-13):
只有人看 没有人回答,是你们不会呢?还是我问的问题太次? 请指教。

楼主:
我已经设置了。

楼主:
经分析,不是线宽的问题, 那个M的图解决了,点电气间距的问题。

网友A:
哥们,你把安全间距设置为零,小心拉线的时候都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帮我看看我一布线我就变绿色,是什么原因啊? 线宽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知道了,犯了小错误

网友B:
检查所连接线的网络表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C:
我感觉是孔径和外径设定的问题,99se里还有个过孔的边缘到孔的宽度,我一般设置为零,主要是有安装孔也用pad或VIA;但是一般VIA我都是设定一种,所以不会有为0的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