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容降压假负载问题

楼主:
试验是:2.2uf阻容降压到9v,接继电器,继电器由单片机驱动,当挂上继电器时,可以正常驱动继电器,问题是:当去掉继电器,这时候由于电流依然很大,会烧R4,VT1,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阻容降压不适合继电器,是不是可以提供一种假负载,或是其他什么思路。谢谢!

网友A(2011-05-13):
只能将VT1换用耗散功率更大的稳压管,电阻R1也要用耗散功率更大的。

网友B:
从某种程度上说,R4/VT1本身就是一种模拟负载。

烧的原因很简单,R4和VT1上电流太大,要么直接换成更大功率的电阻和稳压管,要么适当降低电阻阻值,但稳压管功率还是要提高,另外,你阻容降压采用了2.2UF的电容,从图上看,你使用了一颗松乐的继电器,不知道需要多高的工作电流?全波整流时一般按照1UF可以提供60mA电流计算,你可以推算一下你大概需要多大的电容?

楼主:
继电器工作电流大概在60ma左右,启动电流估计会大些,所以用了2.2uf的电容,如果不加实际负载,用软件仿真,R4上电流会很大,我现在思路是再在+9v上挂一个等效继电器感抗的纯阻抗,至少现在不烧了,在测试效果。
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C:
不是很懂  来看看

网友D:
很疯狂电容降压电容用到这么大。
直流继电器的启动电流与工作电流一样大,保持电流可以比吸合电流小,然而电压不变电阻不变正常工作的电流就是吸合电流。

网友E:
阻容降压不适合负载变化大的应用,因为其输出电压是考虑输出电流来决定的。

楼主:
测试过,效果不错,能正常工作。用单片机控制假负载,和继电器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