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声波避障

楼主(2011-05-13):
最近老师要求做超声波避障小车,苦于只有超声波调试程序,关于如何与小车联合实现避障功能还毫无头绪,求助做过这方面的高手指点,可以的话程序也行 先看看借鉴借鉴。。。求助!!!!

楼主:
补充:::::小车部分用的是 STM32

网友A:
超声波壁障是基于超声波测距的基础上实现的,超声波的传输需要时间,发射信号时启动一个定时器,接收到回波时再去读定时器的数值获得超声波的传输时间于是根据声速即可计算出发射头到障碍物间的距离,当距离小于特定值时发出指令让小车转弯直至前方没有特定距离内的障碍物即可。

网友B:
从发射到接受的时间的一半乘以速度就是距离了

网友C(2011-07-15):
看一些例子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