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程序执行结果

楼主(2011-05-13):
wire A;
  reg B;
  reg C;
  reg D;
always @ (posedge SYSCLK)
begin
C=B;
D<=C;
B=A;
end
上面程序的执行过程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A(2011-09-23):
A的原始数据给B,B的原始数据给C,C的原始数据给D?

网友B:
用的阻塞赋值 但是在顺序块中有安排顺序 D<=C;在C=B;之后 而且D<=C;是非阻塞赋值 会先计算完C的值 所以按这个顺序就变成  实际将B的值同时赋给C和D 将A的值赋给B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我也不会加图

网友C:
posedge clk 后B的原始数据赋给C,C的数据给D,A的数据给B,但由于D<=C是非阻塞赋值,计算完C的值后,等该块语句结束之后,D的值才会变成C

网友D:
打开RTL视图,一目了然

网友E(2011-10-29):
楼上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