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求助~

楼主(2011-05-13):
我用MDK4.20写跑马灯,可以在线仿真调试,但是不能下载到flash中,老是报错
Contents missmatch at: 30000085H  (Flash=E1H  Required=D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30000086H  (Flash=E1H  Required=A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30000088H  (Flash=E2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30000089H  (Flash=E2H  Required=00H) !

网友A:
不看你是什么板子, 光看提示, FLASH 写入(校验)错误.
很多时候是地址弄错了, 工程选项的连接标签可以修改.

楼主:
就是按网上的教程来的,之前还可以过几次,后来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