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的ASIC的电源脚放置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使用了海思的Hi3512。厂家推荐是该芯片的每个电源脚都放一个0.1uF的电容。但是我们实际的布板中,发现放不下,又由于其他的原因无法换成更小封装的。
    目前的处理是2个电源脚共用一个0.1uF的电容。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没有经验,这样去掉了这些电容,是否可以?是否会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
都会稍微有些差异,毕竟电容起到滤波,储能的作用。由于大部分能量的交换也是主要集中于器件的电源和地引脚,而这些引脚又是独立的直接和地电平面相连接的.这样,电压的波动实际上主要是由于电流的不合理分布引起.但电流的分布不合理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过孔和隔离带造成的.这种情况下的电压波动将主要传输和影响到器件的电源和地线引脚上.
     为减小集成电路芯片电源上的电压瞬时过冲,应该为集成电路芯片添加去耦电容.这可以有效去除电源上的毛刺的影响并减少在印制板上的电源环路的辐射.
   当去耦电容直接连接在集成电路的电源管腿上而不是连接在电源层上时,其平滑毛刺的效果最好.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器件插座上带有去耦电容,而有的器件要求去耦电容距器件的距离要足够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