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侠,帮我看下AVR TC0外部计数的PROEUS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下面的计数器程序,不知道为什么输出波形在proteus上仿真不对呀
/*****************************************************
Chip type           : ATmega16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interrupt [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0X83;
   PORTA.0=PORTA.0^0x01;
}

void main(void)
{
    PORTA=0X01;
    DDRA=0X01;
    PORTB=0X01;
    DDRB=0X00;

    TCCR0=0X07;         //TC0工作于普通模式,T0上升沿处罚
    TCNT0=0X83;
    OCR0=0X00;
    TIMSK=0X01;        //允许TC0溢出中断
    #asm("sei")
while (1)
      {

      };
}
我用proteus进行了仿真,仿真波型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下面 图1是电路图,
  图二是虚拟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
  图三是我选择的信号源,
请教,是我的信号源设置错误吗,还是其他问题造成我的输出错误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