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哥请进,小弟画的个小板,请指点指点

楼主(2011-05-13):
软件:cadence
两层板

楼主:
人工顶起来,怎么没有人啊
难道这个周末大家们都还在睡觉啊哈哈哈
:):):):):):):):):):):):):):)
:):):):):):):):):):):):):):):):)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软件画的?protues?
看起来好吃力啊
看图好像还没完工啊

楼主:
楼上的又见到你了!来这个链接: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om/iclist-111.html

网友B:
怎么没个丝印啊?

楼主:
丝印没显示
图上的是禁止布线区域

网友C:
先不说这个板子用什么软件画,我先觉得你的布局太浪费了,双面板的上下都留了那么多的空地没有利用起来;
细看,我觉得你的板子线路不是很复杂的,试试是否可以单面板搞定?

楼主:
to 8L
这个板子的尺寸是配合机构决定的!
空是有点空,后面还有电路要加上去的,
还有就是那个20P插座是在顶层安不了家的,没有他的地了!模具就是在那个方向开口的
我最想看到得是大家对我这个小板布局布线铺铜的批评和指点!

网友D:
我想说,你还是重新布局吧。

网友E:
从性能上看,应该问题不大。如果美观来说,器件能集中的集中,能摆齐的摆齐。

usb供电电路重新摆下吧,还有电源能加粗的加粗吧。
top bottom两层的GND尽量还用些孔来连接下。
按键电路那个半环有点奇怪。
接口处,线径可以与PIN同宽。
整板的线径统一下。
LED的信号可以比其它信号粗些。
尽量在一层走线,另一层就好铺整块的地铜皮。

用cadence软件,你可以把一些关键信号给不同的颜色,提示自己那些信号要特别关注下。

网友C:
to 8L
这个板子的尺寸是配合机构决定的!
空是有点空,后面还有电路要加上去的,
还有就是那个20P插座是在顶层安不了家的,没有他的地了!模具就是在那个方向开口的
我最想看到得是大家对我这个小板布局布线铺铜的批 ...
引用 楼主:

既然还有电路要加上去,那你现在就征求意见会不会太早一点?你能确保后面加上的零件不会破坏现在的地?
看起来20P插座和USB接口都在底层,你可以将贴片零件都放在底层一起SMT,顶层只有插脚元件,有机会做成单面板,当然你一定做成双面的去浪费也由你。

楼主:
谢谢给位的意见

楼主:
to6L:
今天上班我又看了一下书,发现丝印是真的没加!谢谢你的提醒!
昨天误解你的意思了!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to13L
是这样的,是可以做成单面板的
我刚开始学习这个软件做板,公司的技术经理说先给我这个小板练练手!后面可能会加几个按键的!

楼主:
to12L
真的太感谢你了!刚学习画板没有一点经验,多指点!不知能不能加你QQ好向你请教!
还有能不能推荐一下好的学习资料!
最好是能深入一点的,那些基本的操作之类的资料我有了!

楼主:
胖哥这个重新布局有点难度
机构限制有点大】

网友F:
我也才开始学  呵呵了解了

网友D:
尽量做到元器件的预拉线最短,去掉必须要固定位置的元器件,你板子上还是有几个元器件可以调整的,这样线会短很多,也不用老绕线。

网友D:
从性能上看,应该问题不大。如果美观来说,器件能集中的集中,能摆齐的摆齐。

usb供电电路重新摆下吧,还有电源能加粗的加粗吧。
top bottom两层的GND尽量还用些孔来连接下。
按键电路那个半环有点奇怪。
接口处, ...
引用 网友E:

不愧是行家。:victory:

楼主:
希望能有更多的行家过来看看

网友G:
cadence
没用过,难学吗?
跟Altium Designer 软件区别大吗
哪种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