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wm spwm sspwm的区别

楼主(2011-05-13):
作为初学者 我对于pwm spwm sspwm不是很理解 希望高手可以给我解解惑

讲一讲三者的区别 以及用作驱动场管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A:
PWM是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缩写,即脉冲宽度调制。
SPWM是Sinusoidal 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缩写,即正弦脉冲宽度调制。
SSPWM估计是单极性脉冲宽度调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两列相反的此类波驱动全桥的话 各自的差异又在哪里呢?

网友A:
“此类波”是什么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PWM SPWM SSPWM

网友A:
5楼:
只能说,SPWM是PWM的真子集,SSPWM是SPWM的真子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相对而言 SSPWM波控制更加精细,效果最好

网友B:
pwm:脉冲宽度调制,滤波之后就是一个直流电压
SPWM:正弦脉冲宽度调制,滤波之后是一个低频正弦波.功率正弦波产生比较复杂,用pwm调制硬件简单高效.
SSPWM:其实就是一个SPWM,只不过这个正弦波是只有正电压或负电压

网友A:
7楼:
不能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