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5 pcb 转换成protel99se pcb 格式!

楼主(2011-05-13):
转换的*.asc文件不能在protel99se打开!
多谢!:handshake

楼主:
在另外一台计算机可以用!
但又发现很多问题!
导入后发现一部分贴片引脚的封装便了!
多层板不能导入!
我的本意是想用protel99se 制作没有布线的多层板,然后用pads自动布线!
由于自己对pads不熟悉,自动布线后检查提示有许多错误!
不知道是啥原因?在protel99se自动布线后检查没有错误!

网友A:
protel转PADS基本没有错误,但PADS转protel就会出现错误,通孔元器件的孔基本没有了,4面焊盘的贴片IC的管脚也会变成两面焊盘的,这个需要转到protel的时候重新更新下PCB封装。
我的做法一般也是先把文件转到PADS中布局,拉线,然后再转换回protel出图。

楼主:
多谢斑竹回复!
我想用pads自动布线,但是布线的优先级别和线宽,以及间距都是在protel99中设定的。
用pads自动布线后,线宽和protel99设定的一样!
但检查总有许多错误!是否需要在pads中重新设定检验参数?
另外如果用pads产生的 pcb加工方便吗?许多生产厂家都用
protel99  pcb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