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程序移植问题(超级邪门,都来看看)已结

楼主(2011-05-13):
如题,应客户要求把PIC16F630的代码移植到16F882上,
第一版采用882内部的4M晶振,工作正常,
第二版,采用外挂16M晶振,修改相关配置位。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单片机工作异常,启动的时候如果用手电筒照着,就工作正常,
如果用黑纸遮挡就工作异常,按下板子上的按键就可以正常工作。
果然神奇的地球。怪事年年有,今年真多啊!

多谢各位关注,问题已经找到,是按键和LED复用电路的一个隔离二极管所致,因为16M下功耗比较大,电压抖动导致IO不能正确判断按键的按下,导致出错。光照可以导致二极管有点电压吧。
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有没看懂的,请提出来,我继续补充问题描述

网友A:
果然,LZ拿个LED灯罩着呗

网友B:
单片机工作异常时可以先测测晶振的振荡波形,然后再和有光照的情况下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晶振起振有问题,还是内部电路发生共振现象了。

网友C:
1、晶振频率太高,改用4M试试
2、如果不用于通讯,建议用内部的4M,比外部晶振可靠的多

楼主:
果然,LZ拿个LED灯罩着呗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关键是客户不愿意哇。

楼主:
1、晶振频率太高,改用4M试试
2、如果不用于通讯,建议用内部的4M,比外部晶振可靠的多
引用 网友C:

多谢大家的跟帖啦,外部4M的没问题的,客户觉得外部晶振抗干扰强,所以想采用外部的,所以才看到这个神奇的现象。

楼主:
单片机工作异常时可以先测测晶振的振荡波形,然后再和有光照的情况下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晶振起振有问题,还是内部电路发生共振现象了。
引用 网友B:

SOP的用光照可以的,DIP的也许太厚了,照不透,呵呵,具体原因还在分析中,多谢建议。

网友C:
起振可能,可以把晶振旁边的两个电容去掉,直接就可起振

楼主:
起振可能,可以把晶振旁边的两个电容去掉,直接就可起振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

网友A:
上面和你开玩笑,应该主要是你的配置问题,16M和4M的配置是不一样的,一个是XT,一个是HS,另外请检查你的晶振负载电容的容量,是否与16M所需要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