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775

楼主(2011-05-13):
(无正文)

楼主:
这种流水线工作方式的A/D转换器我认为应该在提供转换时钟的前提下,如果模拟输入端为一直流电压,那么数字量输出端D7-D0都应该是个固定值才是,即使个别位有变化也应该只在最低位才是,可我的为什么各个位输出都变化呢

网友A:
检查输入端是否悬空,另外注意正确的操作时序。

楼主:
这种流水线工作方式的A/D转换器我认为只要加入时钟,它就可以自动的转换。所以我测试的时候是在模拟输入端加入一直流电压,这时应该在其数字各输出端(至少是数字输出端的高几位)看到是个恒定的高电电平或低电平。可我看到的结果是在某些模拟电压输入点上,数字量输出端会是变化的尖脉冲,而且整个示波器屏幕中只能显示一个尖脉冲。请用过的人给个指点!

网友B:
这个不一定是AD775有问题。得看你整体电路的情况和示波器的设置情况

楼主:
示波器的设置肯定没问题。

楼主:
示波器输出波形还是很奇怪,但接上个D/A一看,竟然能还原出输入信号。搞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