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震能连多少个单片机??!

楼主(2011-05-13):
想问下有源晶震连多个单片机的实际使用情况??!!
自己的项目中有比较多的单片机,以前都是一个单片机和一个无源晶震。这些天对晶震有点想法了,想用一个有源晶震代替所有的无源晶震,不知道可不可行??  可性的话,具体实现中有哪些注意点?? 谢谢!!!  下面是我的疑问:
     1、有源晶震输出的是方波,还是正弦波啊?
     2、有源晶震的负载能力如何?
     3、多个单片机之间的时钟并联,会有干扰吗?
     4、如果有源晶震和每个单片机时钟之间都加一个(比如74HC04)电路,有用吗?
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上!!!!!!!!

网友A:
不好用,还不如将多个单片机合并为一个可靠

网友B:
会互相干扰的吧

网友C:
1、有源晶震输出的是方波,还是正弦波啊?
两种都有,根据需要自己选择。
2、有源晶震的负载能力如何?
输出有缓冲,远好于晶体,数百uA一般没问题。
3、多个单片机之间的时钟并联,会有干扰吗?
不会,用同一个时钟源可以驱动多个单片机。
4、如果有源晶震和每个单片机时钟之间都加一个(比如74HC04)电路,有用吗?
如果驱动能力不够就有用,否则就是乱来。

网友D:
可以把单片机串接起来试试,如果行,就任由多个不用缓冲了

网友E:
有关晶振本身的驱动能力带几十个MCU都没问题,但是长距离的时钟连线会带来严重的EMI干扰,正规设计中这是不准许的。

楼主:
7楼,你好!!!
     1、长距离的时钟连线带来的严重的EMI干扰,是单片机端产生的吗??!!!  还是其他原因诱发的??
     2、如果是单片机端的产生的,那我在单片机时钟的输入端加入抑制,这样能解决吗??!!并且同时弥补抑制带来的负载加重。
     3、单片机的时钟频率我使用的最多不会超过24M,这样的频率会引起你上面所说的干扰,有那么严重吗?
     4、有源晶震的输入(就拿89C51来说),是连接XTAL1脚还是XTAL2脚呢? 就方波的有源晶震,我初步想接在XTAL2脚,我的理由是方波本身信号就会过激,谐波丰富。还有,你所说的EMI干扰是由XTAL1脚高增益运放引起的吗??!

楼主:
接上面的话题:
    如果我采用正弦波的有源晶震,先将其的输出正弦波的峰峰值降低到500mV,然后再将其连接到XTAL1脚,这样就避免了方波的过激、谐波丰富和反射情况(24M的频率会有那么严重的反射吗?? 又没有到达PCI总线的样子情况) ,你看这样可以吗??!  实际中你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如何来解决的?  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偶然看到你的名字,最近用得很多的运放,感触好深啊,哈哈。

网友E:
解答8楼的问题:
A1、干扰是时钟连线产生的,时钟信号存在丰富的谐波,如果时钟线较长就成为一个发射天线,因而是严重的干扰源。
A2、解决办法是不用长连线,如果MCU距离较远,那么应该单独使用本振而不是共用,节省的成本带来的麻烦即使花更高的代价也不好解决。
A3、要考虑高次谐波问题。
A4、对于MCS51系MCU而言,外部时钟信号只能从XTAL1输入,这是内电路决定的,具体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E:
接上面的话题:
    如果我采用正弦波的有源晶震,先将其的输出正弦波的峰峰值降低到500mV,然后再将其连接到XTAL1脚,这样就避免了方波的过激、谐波丰富和反射情况(24M的频率会有那么严重的反射吗?? 又没有到达P ...
引用 楼主:

仍然不合适,这样做驱动将不足,MCU很可能无法工作。

网友G:
晶振的datasheet上有这个指标的

网友H:
1. 从可靠性上讲,这个晶振太重要了,多个CPU就压了一个注,而且,如果使用51系列,还没有时钟自动切换的安全策略,要考虑时钟失效的后果;
2. chunyang的意见我非常赞同,拖着一根长长的时钟线跑来跑去,EMI确实是问题,PCB布线上需要考虑很多。
3. 从成本上考虑不会节省多少吧,且不管驱动几个都至少用一个晶振,当然和具体CPU数量相关。

网友I:
本人有个有源晶体驱动8片AD9835的经历,一切正常;不知道驱动多个MCU会有什么情况!

网友J:
实际应用的多时钟系统不见得频率都一样,一般使用可编程时钟芯片,可输出几种频率。还有芯片是专门处理时钟信号的,国内不常用。

网友K:
chunyang工程师,言之有理。
有个小问题请教:
1,当时钟是32.768k的时候,也就是说频率很低的时候,时钟线是否可以拉的长一点?

楼主:
chunyang工程师,言之有理。
有个小问题请教:
1,当时钟是32.768k的时候,也就是说频率很低的时候,时钟线是否可以拉的长一点?
引用 网友K:

有多长??  我用500K-1M的拉过350mm-400mm的多时钟没有问题! 使用环境是:工业上的数控设备中。已用了3-4年了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以前都是做的都是按惯例了,没有太多的思考其实质,当有点想法的时候,就有点吃不准了。谢谢解答。

网友L:
chunyang老师说得对,晶振本身成本不高,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后期成本成倍增加,不值得

网友M:
有做过一个无源的32768驱动两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