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1-05-13):
下面是我同学做的毕业设计,是用DS18B20读取温度然后显示、并且设定报警温度,若温度超过此值则产生报警。用面包板做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数码管显示数字“3”、“5”和“9”时最下面那一划总是不能显示,但是“2”、“6”和“8”却没有问题。例如3的显示码是0x4f--显示的效果却像是0x47,电源是用USB接PC机供电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否是驱动电流或者其他的什么的问题,实在想不出来,在此向各位朋友请教。

网友A:
先检查电路连接,这样的电路不适合用面包板搭建,太容易接触不良了,哪怕用万用板焊接也行,另外看懂电路及程序,电路有错或程序有错也可能,但首先要确保连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