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芯片很容易损坏???

楼主(2011-05-13):
以前一直用别的厂家的单片机(430、PIC、NXP),最近有个低功耗和成本要求都高的项目想改用STM8L152R8,看上的是STM8L152R8芯片丰富的片上外设和比较高的性价比。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发现STM8L152R8很容易在实验中被损坏(在实验板上用了不到十个芯片坏了三四个,以前用别的厂家单片机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高的事故率!)。故障状态很奇怪,程序的部分功能还能正常跑(比如IO操作),但是运行时电流非常大(故障前几个mA,故障后一两百个mA),而且再也无法连接ST-link。

基本可以排除掉实验板短路、供电电压不正确等这些低级原因(玩单片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难道是STM8L系列单片机的EMC、ESD太差??好歹ST也是有头有脸的MCU国际大公司,不至于芯片质量如此吧?

有没有同仁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STM8LR8是什么?

网友B:
应该说的是STM8L 152R8或者STM8L 151R8吧

网友B:
1,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因为没用过;
2,千万不要迷信ST是国际大公司。

我们的产品都是带高压放电的,对MCU要求较高,别人推芯片时一般都是我们给原理图让他们自己先做板写程序,我们测试,测试通过了,才开始使用的。因为N年前听说ST的抗干扰很好,所以当ST向我们推荐STM8S时,我们是直接拿来做项目,结果耽误了很多时间,无法按时交货,不得不改用其他芯片。(STM8S应该是我接触过的芯片中抗干扰最差的:L)

网友B:
由于stm8s是唯一的一款130nm工艺8位单片机,抗干扰设计必须考虑的比以前的8位机更多一些。
再过2年,90nm的8位机出来,那个更要注意抗干扰设计。

网友B:
补充一点:这里所说的抗干扰是针对同一个工程师用不同的芯片比较的(由于PCB布线好坏在抗干扰中的起很大的作用,一个硬件高手可能用全世界最差的MCU都能通过抗干扰测试,一个菜鸟即使用全世界最好的MCU也可能无法通过抗干扰测试)

楼主:
STM8LR8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STM8L152R8T6

楼主:
由于stm8s是唯一的一款130nm工艺8位单片机,抗干扰设计必须考虑的比以前的8位机更多一些。
再过2年,90nm的8位机出来,那个更要注意抗干扰设计。
引用 网友B:

请问多少nm的工艺跟芯片的抗干扰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网友B:
请问多少nm的工艺跟芯片的抗干扰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引用 楼主:

相对来说,线径越细,抗干扰能力就越差

网友C:
没有碰到过

楼主:
由于stm8s是唯一的一款130nm工艺8位单片机,抗干扰设计必须考虑的比以前的8位机更多一些。
再过2年,90nm的8位机出来,那个更要注意抗干扰设计。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常见的别的厂家的MCU(如PIC、AVR、430)都采用多少nm工艺?

网友D(2011-12-13):
楼主怎么不出现了?到底是不是STM8L有问题啊!

严重关注啊!

网友E:
确实如此,我也弄坏了好几片stm8l152,原因是把引脚上碰到了9v电压(电流很小,只是用电阻上拉到9v),引脚就对地短路了。

不过这不能怪ST,也不能算产品的问题,毕竟超出许可的范围了。

相对的,STM8S就皮实的多,可能和制造工艺有关

网友F:
ST目前主流是130nm   低功耗这块是90nm

网友G:
具体不太清楚  跟怎么用 有关系

网友H:
目前发现有时stms的电流上电时随机增大,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几率,原因不明.

网友I:
没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J(2012-01-13):
我用STM8L151K6U6做产品一年多了 都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之前用得8S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网友F:
STM8L152R8  是90nm吧

这个型号不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