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用探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13):
三极管在此作用是扩流。

楼主:
谢谢。。能具体说说这个电路的运作情况吗?

网友A:
LM393是比较器,集电极开路输出。
R10为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负载电阻,同时也供给三极管基极电流。如果没有三极管,LM393输出为高时电流就是R10中电流。有了三极管,该电路输出电流可以大为增加。
R8C5是所谓“加速电路”。目的是加速三极管开通和关断,但在此电路中,其数值不是很合适。

网友B:
四楼正解!
LZ:
     这种电路除了可以增加带负载的能力,还可以大大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尤其是在3脚输入频率较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