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画一放大电路!

楼主(2011-05-13):
我的输入是0——1V,要求输出0——50V,就是放大50倍,带宽要10HZ——10MHZ以上,求高手画出来啊!能用单管最好,不用也行!只要能达到要求,波形不失真!

网友A:
单管?办不到。

网友B:
自己查方面运放的书,很多,注意电源供电电压,一定要高于50V。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成本可不低,需要高压宽带运放。

网友D:
分立元件搭,我认为可以做出来。可能需要三级放大……再加个反馈。

网友A:
高压运放,带宽不够大。
可能还是要用分立元件,这需要若干方案进行比较。

网友E:
很简单的电路。

找一张老式彩电的图纸,末级视放输出就是。
宽带放大,可用90年代那种两个三极管的,记得好像用飞利浦和三洋IC的单片彩电是宽带放大。

网友E:
给你画了张简单的直流放大电路,具体数值自己算:

网友D:
有其它要求吗?输入输出,要单端还是双端?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呢?
我想自己做一个调着练练。

网友A:
8楼这个电路,能做到10MHz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其他要求,就是单端输入,单端输出!因为我做的程控放大,前级程控我控制在0——1V任意变换!后级要求输出最大到50V,带宽10M

网友A:
单端输入单端输出,放大50倍很容易,带宽要10MHz困难。带宽10MHz并且不失真就更困难。
电视的视频放大器,带宽也没有10MHz,通常是4.5MHz,而且对失真的要求很低。
模拟示波器的Y轴放大器,可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B:
个人认为:采用高带宽、低压运放做前级输入,再在末级加上高频三极管做比例放大输出,为最简单又实用的一种方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没有其他要求,就是单端输入,单端输出!因为我做的程控放大,前级程控我控制在0——1V任意变换!后级要求输出最大到50V,带宽10M
引用 楼主:

用的管子稍微多一点也不要紧吧?十个左右能接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只要能达到要求!

网友F:
单管是比较难了,用2级吧,大概管子的带宽需要70MHZ以上,必须采用分立器件才便宜,

网友G:
打酱油,好难啊,不懂,不过老爷子说的应该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