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USB麦克风实时回放到声卡里去并不需要上位机?

楼主(2011-05-13):
大家好,我最近想做一个USB MIcrophone,采用实时传输。调程序的时候我发现只有当PC机打开录音机以后,USB Host才开始发送SOF令牌包,音频数据才开始上传。我本来的目的是想只要插上USB就上传PCM数据。想请问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想从声卡接出的音响设备里头实时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个又如何实现呢?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诚挚感谢大家的任何帮助!

网友A(2011-06-17):
这位大哥,想请教你一个问题。USB MIcrophone音频的数据格式是怎么样的。我定义的microphone的数据格式是PCM8的。采样频率为16KHz,分辨率为8bit,单通道,每样点分配的字节数是1个字节,这样是不是我收到SOF令牌包后,直接将采样到microphone的AD值往上报,每次上传16字节的数据就可以了呢?

网友B:
异想天开阿。。。你用usb把数据发给谁?没人要当然不发sof了。
至于直接输出,可以参考音频芯片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