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封装问题,

楼主(2011-05-13):
我自己做了个USB封装,总共11只脚,(1-5为功能引脚)(6-9为铁壳接地)(10,11为USB底下的定位孔)    但是我的逻辑封装只画了5只脚,当封装时提示引脚出错,  在不增加逻辑引脚的情况下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呀,很多接外壳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A:
逻辑图里面可以增加这些不过设置隐藏,或者在编译的时候你忽略这些错误;不过建议还是逻辑图画全,不然这不是好习惯。
  我自己的我就全画上去,不然每次调用都会出错的。

楼主:
你好请问在LOGIC中怎么隐藏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