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控制模块上电

楼主:
主控芯片是一直有电的,当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就把外围模块的电源断开,想用的时候再给他上电。现在就是想用主控芯片的GPIO 通过一个MOS管来控制外围模块的电源,不知道电路怎么搭啊?
负载1A,电压3.3 V

网友A(2011-05-13):
这种要求,最好是使用P沟管。

网友B:
对啊, 就这个电路问题也不大, 改用 PMOS 的管子, 别忘了要找开启电压低(1v)的哦

网友C(2011-08-20):
这也用的太‘直接’啦吧

网友D:
改用 PMOS 管,G极比D极电压低就可以了

网友C:
使用P管,见比较器cpu控制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不是G极比S极电压低?

网友F:
接法错误。换到负载底下就可以了!一样好用。当然运放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