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主要影响LED显示屏好坏的因素

楼主(2011-05-13):
一块全彩显示屏的好坏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签定:

1.平整度

显示屏的表面平整度要在±1mm以内,LED控制器以保证显示图像不发生扭曲,局部凸起或凹进会导致显示屏的可视角度出现死角。平整度的好坏主要由生产工艺决定。

2.亮度及可视角度

室内全彩屏的亮度要在800cd/m²以上,室外全彩屏的亮度要在1500cd/m²以上,才能保证显示屏的正常工作,否则会因为亮度太低而看不清所显示的图像。亮度的大小主要由LED管芯的好坏决定。
可视角度的大小直接决定的显示屏受众的多少,故而越大越好。可视角度的大小主要由管芯的封装方式来决定。

3.白平衡效果

白平衡效果是显示屏最重要的指标之一。LED灯控制器色彩学上当红绿蓝三原色的比例为1:4.6:0.16时才会显示出纯正的白色,如果实际比例有一点偏差则会出现白平衡的偏差,一般要注意白色是否有偏蓝色,偏黄绿色现象。白平衡的好坏主要由显示屏的控制系统来决定,管芯对色彩的还原性也有影响。

4.色彩的还原性

色彩的还原性是指显示屏对色彩的还原性,既显示屏显示的色彩要与播放源的色彩保持高度一致,这样才能保证图像的真实感。

5.有无马赛克、死点现象

马赛克是指显示屏上出现的常亮或常黑的小四方块,既模组坏死现象,其主要原因为显示屏所采用的接插件质量不过关。
死点是指显示屏上出现的常亮或常黑的单个点,死点的多少主要由管芯的好坏来决定。

6.有无色块

色块是指相邻模组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色差,LED控制器颜色的过渡以模块为单位了,引起色块现象主要是由控制系统较差,灰度等级不高,扫描频率较低造成的。

网友A:
哪个因素最关键?

网友B:
如何保证这几个因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