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具的光度学坐标系统

楼主(2011-05-13):
确定灯具的空间光强分布需使用坐标系统来定义光强测量的方向。使用的坐标系统是球形坐标系,坐标系统中心就是灯具的光度测试中心。     一般认为,坐标系统包括一组通过交集轴的平面。空间方向由两个角度来表示:
     ——其实半平面和含测量方向的半平面之间的夹角。
     ——交集轴与测量方向的夹角或该角的余角。
    为了得到更准确的测量或者简化随后的照明计算,在选择与灯具的第一根(或基准)轴和第二根(或辅助)轴有关的系统方位时,应特别考虑灯具的类型、光源特性、灯具的安装姿态和灯具的应用。
    目前的做法已限制了方位的数量。交集轴应是垂直的或水平的;对于后者,轴线可以与灯具的第二根轴垂直或重合。 灯具的光强通常在许多平面中测得。在各式各样的测试平面中,有三种平面系统被证明特别有用。
    1、 A-平面
    A-平面系统是交集线通过光度中心的一组平面,且该交集线垂直于含灯具第一根轴和第二根轴的平面。A-平面系统应与灯具紧密联系,并且随灯具一起倾斜。第一根轴通过光度中心且垂直于灯具的出光口平面。它位于A=0O的半平面内,通常在α=0O的方向。第二根轴也通过灯具光度中心,且垂直于A=0O的平面。某些类型的分布光度计用这种系统提供数据,并且被用于室内照明灯具的光度测试。

    2、 B-平面系统
    B-平面系统是交集线(极轴)通过光度中心的一组平面,且该交集线平行于灯具的第二根轴。B-平面系统应与灯具紧密联系,并且随灯具一起倾斜。第一根轴通过光度中心且垂直于灯具的出光口面。它位于B=0O的半平面内,通常在β=0O的方向。第二根轴与B-平面的交集线重合。这种坐标系统通常用于泛光灯具的光度测试。

    3、 C-平面系统
    C-平面系统是一组平面,其交集线(极轴)是通过光度中心的铅垂线。C-平面系统在空间内严格地定位,并且不随灯具倾斜。仅在灯具0O倾斜时,C-平面的交集线才垂直于A-平面和B-平面的交集线。除了灯具在0O倾斜以外,它不必与灯具的第一根轴重合。第一根轴通常通过光度中心,而且垂直于出光口面。第二根轴位于C=0O平面内。该系统通常用于室内照明和道路照明的光度测试中。

网友A:
光度学坐标系统?第一次听说

网友B: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