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通过FPGA实现算法

楼主(2011-05-13):
最近在搞一个东西,打算使用Sparten6的FPGA实现浮点数的幂指数和开立方的运算。有没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希望能够给指点一二。

网友A:
先确定一下你需要达到的精度吧

楼主:
小数点后面保留4~5,整数位4位。查了几篇**,和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A:
嗯,cordic强大,发现好多地方都在用

网友B:
嗯,很好很强大。

网友C:
小数点后面保留4~5,整数位4位。查了几篇**,和大家共享一下。
引用 楼主:

“小数点后面保留4~5,整数位4位。”
你是要用定点数吗?

网友D:
应该不是定点数的意思.
是精度吧.
算下来数据长度在16位即可.
可以用SYSTEM Generator 搭一个

网友C:
既然精度已经定下来了,就直接用定点数呗。

另外,SysGen是面向硬件的,最后落到FPGA上时也是要定点数的吧?

网友A:
小数位宽和整数位宽都确定下来了,就是定点运算了
另外要确定上溢和下溢的处理

楼主:
最终的结果小数点后保留四位即可。不过中间要经过多步流水计算,为了尽量保证精度中间运算过程打算多保留两位。不过也可以理解为定点运算。

网友E:
在嵌入MB的时候,有一个浮点单元,不知是否有用

网友A:
在嵌入MB的时候,有一个浮点单元,不知是否有用
引用 网友E:

看楼住的意思,是想自己来实现

网友D:
既然精度已经定下来了,就直接用定点数呗。

另外,SysGen是面向硬件的,最后落到FPGA上时也是要定点数的吧?
引用 网友C:

SysGen确实是定点数运算,但是在搭建模块的时候,可以随时调用数据转换模块,来实现浮点数的特点,但是总的数据长度最好固定.否则可能会出现截断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