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4):
同向电压比较器和反向电压比较器有什么区别,各自有什么优缺点,我在做一个40khz的带毛刺的方波滤波时,用lm358搭了个电压比较器,Vref=2.5v,但是反向电压比较器出来的是一种上半部分为3角波,下班部分为水平线的波,而用同向电压比较器得到的相对而言比较好,是一种类似于梯形波的方波。。

网友A:
同相比较器和反向比较器只是输出和输入的关系不同,谈不上什么优劣之分,根据需要选用就是,至于楼主的问题应该贴图出来。

网友B:
运放作比较器用,频率特性不好。40kHz算是比较高的频率,波形不好看是正常的。
换LM393看看,和LM358引脚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