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做单片机板的时候会有被电触的感觉吗

楼主(2011-05-14):
我怎么老感觉被电触到的,有时候不小心碰到板子的某个地方就被触一下,于是还会故意拿手去碰一下却什么感觉也没。有的时候不经意的一下确实能吓人一跳,所以凌晨了还是一点瞌睡也没。:L
      你们遇到过没的?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请接好地线,带好静电手环

网友B:
这个问题跟静电手环无关,是电源的问题,电源要可靠的接大地。

网友C:
;P都不是,是你的身体碰到地面了,或者你手湿,又碰到地面

网友D:
示波器漏电,我们很多童鞋不去认真检查工具是不是漏电,打烂一堆芯片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戴了手环更容易有漏电的感觉,如果示波器之类电源漏电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靠的接大地要怎么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旁边的床是铁的,有时候碰到就会被电: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没用示波器哦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我没用示波器哦
引用 楼主:

你用了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或者电脑的电源接地不良,通过下载线传过去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可靠的接大地要怎么接?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建筑标准都要求有地线,用三线连线法分别接通火线、零线、地线即可,很多人图省事没有接地线才导致的许多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L 别哪天还没来得及光荣就牺牲了的

网友E:
电容放电的结果。大电容的话,你的手就可以编焦炭啦,哈哈!!

网友F:
牺牲没那么严重
电源大地没接好,
导致板上地与大地的电压差,线路板上的尖波电压在人体瞬间点接触
释放,就用触电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样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B:
:L 别哪天还没来得及光荣就牺牲了的
引用 楼主:

那不至于,漏电是通过Y电容而来的,其容抗较大,也就是麻一下,不会有危险,但接地是必须的,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被电击,也是为了提高设备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G:
没有 吧    汗

网友H:
“有时候不小心碰到板子的某个地方就被触一下,于是还会故意拿手去碰一下却什么感觉也没。”
漏电的话,一直会有麻感。
如果还可以听到“啪”一下,可能是静电引起。
看了楼主的经历觉得可以做个静电发生器来实现现代版的“锥刺股”。

楼主:
回复 网友H:
想法挺好,呵呵,促进血液循环就行,别有损健康了(如今的社会跟健康沾边都赚钱)。那样咱可以一天奋战24小时了

网友I:
是开关电源吧?要可靠接地或换用高隔离型的,再不行就用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