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中的90 phase margin含义

楼主(2011-05-14):
根据反相端和正向端放大电路,相位都是偏移180度的,这个90度怎么理解

网友A:
相位裕度
运放总有相移(滞后),而且随频率变大,当相移=180度,负反馈就变成正反馈,也就不是放大器
自控原理应该学过这个判定准则:当回路增益等于1时,相移要小于180度
180度是临界条件,相移实际上尽量小,所以 180度-相移 就是裕度

正常运放在很宽的频带内,相移都是90度,所以裕度是90度

楼主:
自动原理中讲到,在自激中主要考虑相移
但是这里的负端放大器为例
VOUT=-RF/RI*VIN
这里可以理解为相移为180度吗

网友B:
3楼:
正是。

网友C:
90度余量 跟 180度相移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设计指标,一个是

运放放大电路,都是负反馈的。因为是负反馈,所以运放反馈量本身做-180度相移。

如果反馈网络本身在频率f处又有接近180度的相移,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在频率f处,反馈量变为360度,即变为正反馈。
放大电路就会震荡。上面是一个频率点上的分析,实际可以画一个频率-相位/幅值曲线。即波特图。
为了不震荡,反馈网络在增益>1的频段内,要保证一定的设计相位余量,不让接近180度。
90度余量就是这么来的。

实际可以放宽一些,如果余量变小,可能信号的纹波、过冲会不好。

说的有点乱,还是看看书吧。

网友D:
说的有点乱,还是看看书吧。

现在我也没明白,麻烦在线讲解
现在根本就不看书了~

网友E:
相位裕度(phase margin,PM)在电路设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负反馈系统的稳定性,并能用来预测闭环系统阶跃响应的过冲。   首先定义使增益幅值等于1的频率点位“增益交点”(gain crossover point),设为频率点w1;使增益相位等于—180°的频率点位“相位交点”(phase crossover point),设为频率点W2。   相位裕度的定义为:运算放大器增益的相位在增益交点频率时,与—180°相位的差值,表达式为   PM=∠Av(W1)-(-180°)= ∠Av(W1) +180°   式中的w1为运算放大器的增益交点频率。   经研究发现,相位裕度至少要45 ,最好是60 。
     相位裕度可以看作是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之前可以增加的相位变化,相位裕度越大,系统越稳定,但同时时间响应速度减慢了,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相位裕度。
     衡量系统的稳定程度有两个指标:相位裕度和幅值裕度。具体看自控。运放的说明书里面都有这两个指标,有波特图表示出来。明白这些指标的含义,是玩转运放的必要条件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这个运放电路,放大倍数 A = 1+R2/R1,这是低频段
如果是高频时,那么 A ~= 1+ Zr2/(Zc1//Zr1)
频率很高时,Zc1~=0,所以A~=无穷大
所以,如果低频的信号Vi受到一些干扰,例如板子上电源去耦没有做好,导致一些高频分量耦合到Vi上,虽然在Vi的幅度非常小。
但经过运放后,被无限放大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很朴素的分析。
实际用波特图、极点分析,会有更广泛、更普遍通用的理论。
等我吃完晚饭了再说。。。:lol

网友D:
谢谢……你说到吃饭,我又觉得饿了~

网友C:
用同样朴素的方法,分析如下电路
c2,c3的引入,是使得运放电路更稳定,还是不稳定。

结论是:C1、C3不稳定,C2使得电路稳定。
大家分析时候可以不要同时将这3个电容放上去,单独放上去分析。

C2好分析,C3为什么呢?

同样,输入直流 Vi上叠加一个高频干扰 Vn
那么虚短的话,Vo也必须通过R2/R1分压在运放同相端产生一个Vn
但是因为运放输出有C3的存在,高频时Zc3~=0
所以运放输出必须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电压来通过运放输出阻抗Ro(图上没有画出来)和C3分压产生Vn。因为Zc3 ~=0,所以运放高频输出幅度就非常大。

呵呵,好像有点扯。
所以我叫这种分析方法为朴素的方法。

主要是给大家形象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C:
用阻抗分析:

Vi - Vo(1+Z2/Z1) = Vo/Aol
假设 β = (1+Z2/Z1)
Vi - Vo*β = Vo/Aol
A = Vo/Vi
  = 1/(1/Aol+β)
  = Aol/(1+β*Aol)
如果Aol*β = -1
那么 A = 无穷大,就会不稳定。
Aol*β= -1 即 +/-180°相移,幅度为1 (0dB)

网友F:
“运放中的90 phase margin含义”,就是运放内仅含一个一阶极点(RC)的模型假定。此极点最多可有90度的相移(滞后),再加上负反馈的180度的相移,理想状态下总共最多可有270度的相移,离360度还差90度。这个90度就是运放的90 phase margin(90度相位裕度)。这意味着在非理想状态下(包括运放和反馈网络的高频极点),还有90度的相位冗限。

构成自激振荡还必须有一定的增益保证,即在闭环相移360度前环路增益必须大于1,也就是|AF| > 1。通常,相移未到360度前,环路增益早已经降至1以下,所以也振荡不起来。

网友C:
用波特图分析:
以8楼的电路为例,附件第一幅图是运放本身开环增益的波特图。
第二幅图是将反馈回路纳入进来后的增益波特图。

由此可以看出,要想系统稳定,必须在A>1的时候,phase != -180度。
这只是震荡的判据。

如果要保证波形文波、过冲等就要保证有-45度的余量。

网友C:
还有一个判断方法:奈奎斯特稳定判据
闭环系统的稳定性是由计算闭环系统的传递函数的极点直接决定的。

好像就是传函的极点数<零点数?

分析的方法没有波特图直观。

网友C:
哎,摊子铺大了。收不回来了。。

我说的那些参数、指标可能还是有问题。
但意思是那个意思。

真要好好理解这个,书还是少不了的。

网友G:
先要理解什么是相角裕度与幅值裕度.这2个裕度是与系统稳定性相关的量.
裕度越大,稳定性越好.
你说的反比例电路相位-180度是输入与输出的相位关系,而这里的裕度是向量AF的频率与相位关系.
如果反馈是一个纯电阻网络,A为单极点,那么AF只有一个极点,所以其最大相移只有-90度,相对于-180度的不稳定条件,有着90度的富裕,所以其相角裕度为90度.

网友H:
好像是这么来的:
一个线性时不变系统(后面简称系统)的传函数可以写成L(s)/(1+L(S)),L(S)为环路增益 而一个系统是否稳定,要看其所有的极点都必须在复平面的左边。而这些极点就是 1+L(S)的零点。即1+L(S)=0求出所有的零点.现实中由于1+L(S)运算很复杂,所有把1+L(S)=0写成 L(S)=-1即可。-1就是 -1+0j,也就是增益1,相位-180度。
最后要用到柯西理论及把nyquist contour映射到L(S)平面,.......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很好的回答

楼主:
好久没上来跟踪,达人回了很多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