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向高手求助TLC5615的问题--急--

楼主(2011-05-14):
#include <ht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N RC0
#define SCLK RC1
#define CS RC2
void init();
void TLC5615_write_byte(uint date);
void SPI_write_byte(uchar x);
uint date;
uchar x;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TRISA1=0;
      //RA1=1;

   TLC5615_write_byte(date);
}
}
void init()
{
   TRISC0=0;
   TRISC1=0;
   TRISC2=0;

}
void TLC5615_write_byte(uint date)
{   CS=1;
    SCLK=0;
    DIN=0;
    CS=0;
   date<<2;
   x=date;
   SPI_write_byte(x>>8);
   SPI_write_byte(x);
   CS=1;
}
void SPI_write_byte(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DIN=x&&0x80;
          SCLK=1;
          x<<1;
          SCLK=0;
       }

}
请高手帮我看看我写的用IO口模拟SPI通过TLC5615输出电压的程序,不知道什么原因,给一个值,输出电压始终为零,调了很长时间也没弄出来,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向高手求助,谢谢

网友A:
void SPI_write_byte(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DIN=x&&0x80;  //这一行出现的问题。1,&&与&要分清;2,容易出现字符变量赋值给位变量
          SCLK=1;
          x<<1;
          SCLK=0;
       }

}
建议改为

DIN=0;
if(x&0x80)
DIN=1;
试试

网友A:
另外,不知道你的通讯的速率用没有要求。
即单片机与外设之间速度是否匹配。
如果有的话,建议SCLK置位与清零之间加几个空指令

楼主:
kvdong兄台,我按着你说的那个改了,可是还是没有输出,用Proteus仿真,数据线上都没有信号

网友B:
示波器不用?

网友A:
你的date的赋值在哪里?

楼主:
我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sclk的时序时间间隔不连续

楼主: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C(2012-11-17):
尼玛。你解决了咋不过来告诉大家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楼上第一个帖子就骂人,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