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的问题2

楼主(2011-05-14):
请问一下 ,可是输出35v以上 的AD/DA有哪些?
具体一点 就是 我想将0~40的交流电压经过AD转换后在显示到数码管上去。可是我对ad不熟悉呀。所以想问问大家有哪些ad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先用两支电阻分压,得到低电压后再A/D。或者用电压互感器将电压变换到合适范围再A/D。
电力系统电压达500kV,也直接A/D?

从你这个问题看,你选择变频电源的题目,超出你的能力太远了。是否考虑换个题目?

楼主:
这个分压我知道 就是把电压变小在输出到A/D中的基准电压端。可是 我不想那样因为因为电阻本身就存在误差 而且 和是比例的电阻也不好找呀

楼主:
至于 电压互感器 的知识我没有学 不太清楚 我是学电子专业的

网友A:
我连电子专业都不是,连学士学位都没有。

网友B:
:sleepy:出来之后请不要找理由不知道了

楼主:
我是想 让电压显示 比较精确 还有就是让输入与输出一一对应 (比如 模拟电压是28.35v则 经过A/D后也要28.35显示 ,误差应该控制在5%以内呀)。我就是想达到这样的目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才能都达到这样的目的。想过ad0804可是他的基准电压好像5v后的没法显示了

楼主:
就是 说的对  我会学习 电压互感器。   你觉得"电压互感器"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吗

网友A:
8楼:
电压互感器,就是变压器,区别仅在于变压器着眼于传递功率,要求效率高重量轻体积小,电压互感器着眼于精度。
如果不需要隔离(恐怕需要说明,隔离的意思是没有电的联系),用电阻分压是最适当的方法。如果需要隔离,用电压互感器。

网友A:
dfl448866
一个小时只能发送5个贴 没办法 只有通过这种短信的方式向你学习了。

至于开关电源没有学习过 也不太懂 , 我下来就学习开关电源。师兄你说比赛的的范围限制 是我最头痛的事情了。直流变交流/交流变交流这两方面的内容我都得准备呀。至于单相 三相什么的 我还真不懂呀。功率这个不懂。我现在的感觉是书上的东西不知道在 实际中怎么运用 。现在还无从下手哦。
  师兄 你可以就直流变交流/交流变交流这两方面的内容 单相、 三相的内容、如何提高功率、以及功率对电路的影响 帮我分析分析吧
  我先谢谢了

恐怕不是“书上的东西不知道在 实际中怎么运用”,而是根本不知道书上的东西。
直流变交流,称为逆变,通常是用开关方式实现。
直流变直流,是先逆变,然后整流滤波成直流。此即通常说的开关电源。
交流变交流,如果是输入输出不同频率(也可能不同幅度),往往是先整流滤波成直流,然后逆变成交流。逆变又有工频逆变和高频逆变两种。另有一种交流变不同频率交流的方式,叫矩阵方式。
逆变方面资料,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老tyw好像是发过三本。变频电源方面资料,到爱问网上以“电力电子”为关键词,搜索。

楼主:
:loveliness:说得是 谢谢了

网友C:
ad不熟悉

网友D:
交流电压可以使用交流电压互感器降压,然后进行采集的与数据转换。交流电流也是一样的。直流电压与电流使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使用大功率的电阻发热小,温度系数很好。
我们做了一个测试的样机在
http://bbs.**/topic/674965
有详细的讨论,你把液晶屏幕换成数码管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