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5-14):
大家好,我要做一个频率是36k,输出为3V200A的开关电源,但是我还没有找到能承受的住200A电流的二极管,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有什么替代的方法吗?价格要便宜的,呵呵~~~~~

网友A:
3V200A?
那当然得用同步整流了。
而且,应该用多相驱动的电路和芯片,你自己可以去参考、找找主板CPU用的电源ic

网友B:
这么低的电压,这么大的电流,二极管已经不适用。
xwj说得很对,考虑同步整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已经弄同步整流的方式进行仿真了~~~~~~~~

网友C:
据说有模组用来同步整流滴。

网友D:
:)请问,同步整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有人可以讲解一下吗?

网友E:
把mos管当二极管用,因为mos管的导通电阻很小。

网友F:
我做过1.5V 130A的CPU电源模块,6相同步整流,不过频率是3M。
36k频率不知道要多大电感和电容了,肯定不小

网友D:
mos管,的电流很大吗?

网友G:
电流大吗?

网友H:
9# li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