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组定义

楼主(2011-05-14):
为什么在C51中定义数组时不给定长度不会出错呢?而且在后面程序中还给该数组进行了赋值。
typedef struct complex1                                                //data form
{
    float Re;
    float Im;
}complex;
complex   y[];
complex   c[];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W
    MODULE:  fft.obj (FFT)
    ADDRESS: 0EBEH
Program Size: data=39.0 xdata=0 code=3519
"fft" - 0 Error(s), 22 Warning(s).

网友A:
:L不只是C51
C语言中定义数组不给长度,都是报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没有报错,不理解原因

网友B:
c99允许定义不定长数组

网友C:
如果编译器可以自动计算也长度就可以不写
比如定义数组的同时对数组初始化

网友D:
不明真相……